内电层分割可以是直角吗?

楼主(2021-03-04):
    一般走线都建议不走直角;想问下如果是内电层/电源层分割的话,可以走直角或者说是矩形分割,下面2个图哪个更好?

网友:
    这个不是重点,别太纠结

网友:
    问题不大,主要保证能过你需求的电流就行

网友:
    通常没有什么区别,还没有听说过因为直角分割导致问题的案例。

网友:
    区别不大,能优化最好还是优化下了

网友(2021-04-03):
    尽量不要直角

网友:
    哪个好看用哪个,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问题不会太大   不过习惯于把直角给优化了      直角的也做过   认证也能过   ,,,

网友:
    問題不大。~~都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