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管脚的name怎么上下移动?

楼主(2021-03-04):
AD原理图管脚name怎么上下移动。我看老师在视频中没细说,但他导入的图应该是上下移动过的???

网友:
    選中管腳,在 Propertties  視窗鈎選 Custom Position 更改.

网友:
    你要從原理圖的Library編輯中找到該器件,再點擊該器件進入它的"Property"中,去修改你欲修改管腳屬性中的"Name"。

楼主:
    楼上二位的意思是不能在图上直接改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二位的意思是不能在图上直接改是不

是的,在原理圖上是無法更改的。那部份是屬於元件庫類別下的屬性。就像是你放在客廳中屬於家俱類的椅子壞了,你無法從客廳這個環境表面去修這個椅子,而是要直接針對椅子去修繕。

    形象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