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速信号不用分数字和模拟地?

楼主(2021-03-04):
为什么高速信号不用分数字和模拟地?. `; d  E0 H* S- [

网友:
高速的要求很严格的吧

网友:
可能是楼上说的那个原因吧

网友:
    因为驱动器端可以调整输出相位差,PCB布局好了再调整就很难了,接收端直接输入了,无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