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Spice创建带参数模型

楼主(2021-03-04):
    Pspice模型中,按照模型是否带有参数可以分为普通模型和带参数的模型。普通模型类似PSpice A/D中用到的模型,除了器件的value之外,基本没有其他参数可以设置,而带参数模型类似PSpice AA 中的模型,很多参数都可以灵活设置。本方案主要介绍如何创建带参数的PSpice模型。
关键词: PSpice模型参数Param

使用PSpice创建带参数模型
    在PSpice模型中,按照模型是否带有参数可以分为普通模型和带参数的模型。普通模型类似PSpice AD中用到的模型,除了器件的Value之外,基本没有其他参数可以设置,而带参数模型类似PSpice AA 中的模型,很多参数都可以灵活设置。本方案主要介绍如何创建带参数的PSpice模型。
首先,我们用一个带参数的模型例子来观察一下,如下图所示:

    上图的模型中用到了Params这个关键字,这也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参数化模型中要使用的关键字。此外,在模型内容中,凡是用到Params后面定义的参数的字段都用}括起来,表示这是一个可编辑的参数。
1、我们以自己创建的一个分压电路的模型为例进行说明。该分压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


网友:
    遇到难题了 康康

网友(2023-03-08):
    上图的模型中用到了Params这个关键字,

网友(2024-09-20):
    進來學習model 的修改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