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常见的电气标准和协议,串口数据包的组成

楼主(2021-03-04):
    串行接口(Serialport),也称串行接口或串行端口,串行通信接口,COM接口,简称串口。主要用于串行式逐位数据传输。

    串口通信(SerialCommunicaTIon),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设备间的通信方式。串口通信协议是指双方约定一致的数据包格式规范(包含起始位、数据、校验位及停止位)。

    1.串口常见的电气标准和协议

    1.1RS-232C

    RS-232C标准串口,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信接口

    机械特性

    RS-232C采用的接口是9针或25针的D型插头,常用的一般是9针插头。

    DE-9Male(PinSide)DE-9Female(PinSide)

    9针插头管脚

    电气特性

    逻辑电平:逻辑1:-3~-15V;逻辑0:3~15V

    数据最高传输速率:19200bps

    最远通信距离:15m

    1.2RS-422

    RS-232存在距离短、速率低的问题,RS-422提升了这两方面,最大传输距离1200m,最大传输速度10Mb/s

    机械特性

    一般是9针插头D型插头

    电气特性

    逻辑电平:逻辑1:两线间的电压差+2V~+6V逻辑0:两线间的电压差-6V~-2V

    数据最高传输速率:10Mbps

    最远通信距离:1200m

    1.3RS-485

    在RS-422基础上,RS-485增加了多点、双向通信能力,具备联网功能。

    机械特性

    一般是9针插头D型插头

    电气特性

    逻辑电平:逻辑1:两线间的电压差+2V~+6V逻辑0:两线间的电压差-6V~-2V

    数据最高传输速率:10Mbps

    最远通信距离:1200m

    2.串口数据包的组成

    串口数据包由起始位、数据、校验位及停止位组成。

    最常见的串口数据包配置为96008N1(9600波特率,8位数据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

    例如传输字符0(ASCII为48,二进制110000)

    解释

    0(起始位)110000(8位数据位)1(1位停止位)

    2.1起始位

    一个逻辑0(低电平)的数据位表示开始

    2.2数据位

    起始位后的就是数据位,数据位的长度一般为5、6、7、8。

    2.3校验位

    校验位用于校验数据是否正确。

    一般分为:

    2.4停止位

    数据传输结束的标志,一般由1、1.5、2个逻辑1(高电平)的数据位表示

网友:
    9针或25针的D型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