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RIGOL示波器可以进行多通道数据信号采集吗?

楼主(2021-03-04):
RIGOL示波器可以进行多通道数据信号采集吗?" f" U# c/ e+ `3 J( z

网友:
    可以读取并保存测量波形和采样数据;并提供控制面板设置以及打印等功能

网友:
    对于RIGOL示波器,想要实现多通道数据信号采集,单单依靠原厂示波器是不足够的。

网友:
    多通道数据信号高速采集记录存储回放系统兼容RIGOL示波器,主要用于对多通道信号进行长时间高速连续实时采集记录和回放产生,适用于雷达、无线通信、软件无线电、电子对抗、电子侦察、卫星导航、复杂电磁环境信号的高速采集、分析、记录、存储和回放产生。可以很好的帮助用户解决RIGOL示波器进行多通道数据信号采集这一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