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和电阻的效果

楼主(2021-03-04):
这俩电路图加稳压管和电阻的效果是什么?为何加这个后产生的脉冲信号第一个波就变1s,不加这个波形就比1s多?

网友:
555运作原理你要了解透才行,第二图是传统振荡电路图,而第一图加了稳压管,为何会出现那较果?因1.8V稳压管,在开起的初期,同时有两条电流Ir1和Ir4向C2充电,所以就会很快充满。D2的左边是1.8V,右边永远低不过1.2V时,那Ir1就不存在,只有Ir4向C2充电,所以就改变了振荡周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