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BGA器件如何走线?

楼主(2021-03-04):
通常情况下BGA器件如何走线?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1.先根据BGA器件焊盘数量确定需要几层板,进行叠层设计。
  2.然后对主器件BGA进行扇出(即从焊盘引出一小段线,然后在线的末端放置一个过孔,以此过孔到达另一层)。
  3.再然后从过孔处逃逸式布线到器件的边缘,通过可用的层来进行扇出,一直到所有的焊盘都逃逸式布线完毕。

网友:
    首先,看Bga的pin间距,1.0mm的间距,一般有两孔之间走两根线和一根线的做法,一根线的话,按照默认线宽,一般都是居中走线,利用加工,两根线的话,线宽和线距采用4/4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