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线路板分割的方式及多层线路板具体分割方法

楼主(2021-03-04):
线路板分割

  分割是指把整体或有联系的东西分成两块或者若干块。线路板分割就是指将一块线路板在不影响其有效性的前提下,按照合理的线路,分开成两块或者若干块。线路板分割通常是利用PCB分割机进行的。合理的线路板分割,有利于线路板的二次加工和回收再制造。线路板分割,对于线路板行业发展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两种线路板分割的方式以及多层线路板具体分割方法

  PCB的分割方式

  分割方式1

  信号线跨越了两个地之间的间隙,那么信号电流的返回路径是什么?假定被分割的两个地在某处连接在一起(通常情况下是在某个位置单点连接),在这种情况下,地电流将会形成一个大的环路,流经大环路的高频电流会产生辐射和很高的电感

  如果流过大环路的是低电平模拟电流,该电流很容易受到外部信号干扰。当把分割地在电源处谇接在一起时,将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电流环路。另外,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一个长导线连接在一起会构成偶极天线。

  优化混合信号电路板设计的关键是了解电流回流到地的路径和方式。大部分的设计人员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常常会忽略电路的具体路径,仅仅考虑信号电流从哪里流过。如果对地线层的分割必须通过分割之间的间隙布线,可以先在被分割的地之间进行单点连接,形成两个地之间的连接桥,然后通过该连接桥布线。这样,在每一个信号线的下方都能够提供一个直接的电流回流路径,从而使形成的环路面积很小。

  采用光隔离器件或变压器也能实现信号跨越分割间隙。对于前者,跨越分割间隙的是光信号;对于后着,跨越分割间隙的是磁场。还有一种可行的办法是采用差分信号:信号从一条信号线流人,从另外一条信号线返回,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把地作为回流路径。

  分割方式2

  在实际工作中一般使用统一地,而将PCB分区为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模拟信号在电路板所有层的模拟区内布线,而数字信号在数字电路区内布线。在这种情况下,数字信号返回电流不会流人到模拟信号的地,

  导致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数字信号的布线不适当。比如将数字信号布线在电路板的模拟部分之上,或者将模拟信号布线在电路板的数字部分之上。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没有分割地。

  PCB板设计采用统一地,通过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区及合适的信号布线,通常可以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布局布线问题,同时也不会产生因地分割带来的一些潜在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元器件的布局和分区就成为决定设计优劣的关键。

  如果布局布线合理,数字地电流将被限制在电路板的数字部分,不会干扰模拟信号。对于这样的布线必须仔细地检查和核对,要保证遵守布线规则,否则,一条信号线走线不当就会彻底破坏整个电路板的设计。

  以上是大部分线路板分割的方式,下面我们来介绍多层线路板分割的具体分割方法

  多层线路板中间层设置与内电层如何分割

  多层电路板与一般的电路板不同之处在于,多层电路板除了一般的顶层和底层之外,还有若干的中间层,这些中间层可以是信号层(mid layer),也可以是内部电源/接地层(internal plane)。 下面我们来介绍多层板如何创建和设置中间层,以及多层线路板内电层的分割方法。

  1、多层线路板中间层的创建与设置

  多层板的中间层的作用与顶底层相似样,只是不能放置元件。内部电源/接地层为一层铜膜层,可以被分割成相互隔离的区域,每个区域铜膜都与特定的电源/地网络通过焊盘或过孔联通,它的作用是可以简化电源和底网格的连线、减少线路阻抗、增强电源网络的抗干扰能力。

  中间层的创建方法,可以通过专门的层设置与管理工具----layer stack manager(层堆栈管理器)实现,具体操作选择菜单命令【设计】/【层堆栈管理器】,在弹出的对话框内可以方便的设置需要的层。以四层板为例,设置的两个中间层分别为电源层(power表示)和地线层(gnd表示),所连接的网络号不设置。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四层板,一般的选择层的方式是信号层、电源层、地层、信号层。更好的选择层的方式是信号层、电源层、信号层、地层。

  2、多层电路板内电层的分割方法

  规划和设置好中间层,元件布局完成后,就可以进行内电层的分割,protel dxp 2004的内电层的分割比以前的版本简单和方便得多。具体操作方法,选择菜单命令【设计】/【pcb层次颜色】或者直接按快捷字母键l,即可调出【板层和颜色】面板,这样可以将不需要的层关掉(比如顶层、底层、其他中间层),显示需要的分割层,以电源层为例,将电源层【power】打钩以在pcb界面上显示“power”层。回到pcb操作界面,选择菜单命令【放置】/【直线】或者快捷键p/l,调出画线工具,选中要分割的电源焊盘(如vcc),形成一个闭合曲面,双击闭合的框,弹出对话框,选择分割出来的这个闭合区域所连接的网络(vcc)。一个分割好的内电层已完成,其他的电源网络(vdd)的操作类似。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线路板分割方式及多层线路板具体分割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模拟信号在电路板所有层的模拟区内布线,而数字信号在数字电路区内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