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插线插接电源时打火

楼主(2021-03-04):
      请问大家有没有人设计过预充电电路,插接电源时打火。电路板上有个大电容,总是容易产生打火现象,把对插头打坏
      不用继电器,又mos管进行设计,
输入电压50V
    请大神帮忙

网友:
    电容前面串一个NTC电阻来限流。。。。。缺点是断电后不要快速又通电,因为这时候NTC还是高温低阻状态,不能起到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