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form中数值如何用

楼主(2021-03-04):
    case(form->cuRField
    ("text"
    aa=form->curValue
    )
    (“pgg”

    (“pff”

    用case函数,text中的aa的值可以带入到pgg和pff中吗?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需求,是要把输入到 text 控件中的数值,附加到 pgg 和 pff 这两个单选项的文字描述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需求,是要把输入到 text 控件中的数值,附加到 pgg 和 pff 这两个单选项的文字描述中吗?

    是的,我的变量类型老是变成other

网友:
    不確定你是不是說這個
    讀:axlFormGetField(r_form t_field)
    寫:axlFormSetField(r_form t_field g_value/n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