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ddr仿真strobe and clock的时序问题

楼主(2021-03-04):
    学习杜老师视频时看到。TDQSS margin为负数而且数值较大。请问这个需要调整吗?
目前板子上CLK与DQS基本不设置等长。此问题DDR自身是否可以自行解决?

网友A:
    反正我们做的板子,DDR都是要调整等长的,一般都有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们做的板子,DDR都是要调整等长的,一般都有规范

你们DQS和CLK控制多少等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DQS和CLK控制多少等长?

DQS和CLK之前没有等长约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DQS和CLK控制多少等长?

    DQS和CLK之前没有等长约束吧

其实有一个很宽泛的要求,只是我看杜老师这个仿真这里的数值是红色想请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DQS和CLK控制多少等长?

DQS和CLK之前没有等长约束吧

    CLK和DQS有等长要求,然后DQS和DQM、DATA有等长要求,具体多少值要查看datasheet。

网友(2021-07-02):
引用 网友C:
DQS和CLK之前没有等长约束吧

    从DDR3开始,芯片内部有个Write Leveling功能,这个能自动调整CLK和DQS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