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e和cancel需要点两次才能结束skill

楼主(2021-03-05):
    axlCmdRegister("as" 'aotuSpacing ?cmdType "interactive" ?doneCmd 'myDone ?cancelCmd 'myCancel)
    procedure(aotuSpacing()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list "Done" 'myDone)
                    (list "Cancel" 'myCancel)
            ))
            axlUIPopupSet(mypopup)
            notdone = t
            axlClearSelSet()
            while(notdone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CLINESEGS" ?onButtons "CLINESEGS")
                    box = axlEnterBox()
                    axlSingleSelectBox(box)
            )
    )

    procedure(myDone()
            notdone = nil
            axlFinishEnteRFun()
    )

    procedure(myCancel()
            notdone = nil
            axlCancelEnterFun()
    )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box = axlEnterBox()
    axlSingleSelectBox(box)
    在取消输入的时候,box = axlEnterBox(),返回的是nil,也就是 box 的值是 nil
    所以axlSingleSelectBox(box) 实际上就是axlSingleSelectBox(nil)
    会再次弹出输入坐标的需求
    所以需要done或者cancel 两次

    直接axlSingleSelectBox() 就行了 ,不需要增加 box = axlEnterBox() 这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