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铺铜后消失

楼主(2021-03-05):
    请教各位大神,一块6层板,其中5层铺GND铜都没问题,只有bottom层整板铺GND铜后,铺铜消失了,只有个别pin上生成shape。如果改成其他网络铺铜就没问题,如果把GND铜皮内缩一部分也能铺上,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么?7 @. g& L' X% [, O# X

网友:
    遇到过。z-copy 出来后部分层面异常。单独把bottom层的边界修改下试试。

网友:
    学习中,没遇到

网友:
    把bound打开,看看有没有其他东西。

网友:
    多谢各位大神帮忙,我修改了一遍铺铜参数,发现修改 Mininum aperture for gap width后问题解决,不知道原因

网友(2024-08-30):
    遇到一样的问题,修改 Mininum aperture for gap width后问题解决,应该是BUG.

网友:
    BOUND被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