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ODE45求解齿轮系统动力学方程后结果发散

楼主(2021-03-05):
1.1参数定义及动力学方程降阶
function [dx,ff1,ff2]=myfun(t,x)
t
beita=26;
mn=0.004;
z1=46;
z2=43;
z3=122;
T_in=200;
T_out=80;
roug1=7.8E3;
roug2=7.8E3;
roug3=7.8E3;
alphan=20;
alphat=atand(tand(alphan)/cosd(beita));
d1=z1*mn/cosd(beita)/1000;
db1=d1*cosd(alphat)/1000;
d2=z2*mn/cosd(beita)/1000;
db2=d2*cosd(alphat)/1000;
d3=z3*mn/cosd(beita)/1000;
db3=d3*cosd(alphat)/1000;
bp1=116/1000;
bp2=116/1000;
bp3=116/1000;
bp=116/1000;
I1=((roug1*pi*(d1/2)^2*bp1)*(d1/2)^2)/2;
I2=((roug2*pi*(d2/2)^2*bp2)*(d2/2)^2)/2;
I3=((roug3*pi*(d3/2)^2*bp3)*(d1/2)^2)/2;
m1=roug1*pi*(d1/2)^2*bp1;
m2=roug2*pi*(d2/2)^2*bp2;
m3=roug3*pi*((d3)-(d1+d2))^2*bp3;
r1=d1*cosd(alphat)/2;
r2=d2*cosd(alphat)/2;
r3=d3*cosd(alphat)/2;
fai_sp1x=90;
fai_sp1y=0;
fai_p1rx=-130;
fai_p1ry=-220;
kesaiz=0.05;
kesain=0.07;
kp1x=1e8;
kp1y=kp1x;
cp1x=2*kesaiz*((kp1x*m2)^0.5);
cp1y=2*kesaiz*((kp1y*m2)^0.5);
ksx=1e8;
ksy=1e8;
csx=2*kesaiz*((ksx*m1)^0.5);
csy=2*kesaiz*((ksy*m1)^0.5);
krx=1e8;
kry=krx;
crx=2*kesaiz*((krx*m3)^0.5);
cry=crx;
Tmesh=2*pi/z1;
kp1r =1e6;
csp1=2*0.07*((ksp1/(1/m1+1/m2))^0.5);
cp1r=2*0.07*((ksp1/(1/m2+1/m3))^0.5);
%%%%%%%%%%%%%%%%%%%%%%%%%%%%以上为参数定义,可忽略不看,谢谢!
esp1=1e-6;
ep1r=1e-6;
delta_sp1=((x(1)-x(7))*cosd(fai_sp1x)+(x(3)-x(9))*cosd(fai_sp1y)+r1*x(5)+r2*x(11))*cosd(beita)+esp1;
delta_sp11=((x(2)-x(8))*cosd(fai_sp1x)+(x(4)-x(10))*cosd(fai_sp1y)+r1*x(6)+r2*x(12))*cosd(beita)+esp1;
delta_p1r=((x(7)-x(13))*cosd(fai_p1rx)+(x(9)-x(15))*cosd(fai_p1ry)+r3*x(17)-r2*x(11))*sind(beita)-ep1r;
delta_p11r=((x(8)-x(14))*cosd(fai_p1rx)+(x(10)-x(16))*cosd(fai_p1ry)+r3*x(18)-r2*x(12))*sind(beita)-ep1r;
%%%%%%%%%%动力学方程
dx=zeros(18,1);
dx(1)=x(2);
dx(2)=(1500*cosd(fai_sp1x)-(csx*x(2))-ksx*x(1)-(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osd(beita)*cosd(fai_sp1x))/m1;
dx(3)=x(4);
dx(4)=(1500*cosd(fai_sp1y)-(csx*x(4))-ksy*x(2)-(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osd(beita)*cosd(fai_sp1y))/m1;
dx(5)=x(6);
dx(6)=(400-(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osd(beita)*r1+T_in)/I1;
dx(7)=x(8);
dx(8)=((-300*cosd(fai_sp1x)+200*cosd(fai_p1rx)-(cp1x*x(8))-kp1x*x(7)+(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osd(beita)*cosd(fai_sp1x)-(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cosd(fai_p1rx))/m2;                %第一个行星齿轮x方向
dx(9)=x(10);
dx(10)=((-300*cosd(fai_sp1y)+200*cosd(fai_p1ry)-(cp1y*x(10))-kp1y*x(9)+(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osd(beita)*cosd(fai_sp1y)+(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cosd(fai_p1ry))/m2;                 %第一个行星齿轮y方向
dx(11)=x(12);
dx(12)=(120-((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r2)/I2;
dx(13)=x(14);
dx(14)=((-200*cosd(fai_p1rx)-(crx*x(14))-krx*x(13)+(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cosd(fai_p1rx))/m3;
dx(15)=x(16);
dx(16)=((-200*cosd(fai_p1ry)-(crx*x(16))-krx*x(15)+(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cosd(fai_p1ry))/m3;
dx(17)=x(18);
dx(18)=(80-(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r3-T_out)/I3;

1.2 ode程序
clc;
clear all
x0=zeros(18 ,1)
[t,x] = ode45('myfun',[0:0.0001:10],x0);
figure
plot(t,x(:,1))

3.绘图结果如下,为什么画出来是一条直线,而且图中结果没有计算到规定的时间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你这个自定义函数不完整吧,找不到对 ksp1 这个变量的有效赋值,csp1等等需要调用ksp1的赋值也没法做

网友:
function [dx,ff1,ff2]=myfun(t,x)
t
beita=26;
mn=0.004;
z1=46;
z2=43;
z3=122;
T_in=200;
T_out=80;
roug1=7.8E3;
roug2=7.8E3;
roug3=7.8E3;
alphan=20;
alphat=atand(tand(alphan)/cosd(beita));
d1=z1*mn/cosd(beita)/1000;
db1=d1*cosd(alphat)/1000;
d2=z2*mn/cosd(beita)/1000;
db2=d2*cosd(alphat)/1000;
d3=z3*mn/cosd(beita)/1000;
db3=d3*cosd(alphat)/1000;
bp1=116/1000;
bp2=116/1000;
bp3=116/1000;
bp=116/1000;
I1=((roug1*pi*(d1/2)^2*bp1)*(d1/2)^2)/2;
I2=((roug2*pi*(d2/2)^2*bp2)*(d2/2)^2)/2;
I3=((roug3*pi*(d3/2)^2*bp3)*(d1/2)^2)/2;
m1=roug1*pi*(d1/2)^2*bp1;
m2=roug2*pi*(d2/2)^2*bp2;
m3=roug3*pi*((d3)-(d1+d2))^2*bp3;
r1=d1*cosd(alphat)/2;
r2=d2*cosd(alphat)/2;
r3=d3*cosd(alphat)/2;
fai_sp1x=90;
fai_sp1y=0;
fai_p1rx=-130;
fai_p1ry=-220;
kesaiz=0.05;
kesain=0.07;
ksp1 =1e6;
kp1r =1e6;
kp1x=1e8;
kp1y=kp1x;
cp1x=2*kesaiz*((kp1x*m2)^0.5);
cp1y=2*kesaiz*((kp1y*m2)^0.5);
ksx=1e8;
ksy=1e8;
csx=2*kesaiz*((ksx*m1)^0.5);
csy=2*kesaiz*((ksy*m1)^0.5);
krx=1e8;
kry=krx;
crx=2*kesaiz*((krx*m3)^0.5);
cry=crx;
Tmesh=2*pi/z1;
kp1r =1e6;
csp1=2*0.07*((ksp1/(1/m1+1/m2))^0.5);
cp1r=2*0.07*((ksp1/(1/m2+1/m3))^0.5);
%%%%%%%%%%%%%%%%%%%%%%%%%%%%以上为参数定义,可忽略不看,谢谢!
esp1=1e-6;
ep1r=1e-6;
delta_sp1=((x(1)-x(7))*cosd(fai_sp1x)+(x(3)-x(9))*cosd(fai_sp1y)+r1*x(5)+r2*x(11))*cosd(beita)+esp1;
delta_sp11=((x(2)-x(8))*cosd(fai_sp1x)+(x(4)-x(10))*cosd(fai_sp1y)+r1*x(6)+r2*x(12))*cosd(beita)+esp1;
delta_p1r=((x(7)-x(13))*cosd(fai_p1rx)+(x(9)-x(15))*cosd(fai_p1ry)+r3*x(17)-r2*x(11))*sind(beita)-ep1r;
delta_p11r=((x(8)-x(14))*cosd(fai_p1rx)+(x(10)-x(16))*cosd(fai_p1ry)+r3*x(18)-r2*x(12))*sind(beita)-ep1r;
%%%%%%%%%%动力学方程
dx=zeros(18,1);
dx(1)=x(2);
dx(2)=(1500*cosd(fai_sp1x)-(csx*x(2))-ksx*x(1)-(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osd(beita)*cosd(fai_sp1x))/m1;
dx(3)=x(4);
dx(4)=(1500*cosd(fai_sp1y)-(csx*x(4))-ksy*x(2)-(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osd(beita)*cosd(fai_sp1y))/m1;
dx(5)=x(6);
dx(6)=(400-(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osd(beita)*r1+T_in)/I1;
dx(7)=x(8);
dx(8)=((-300*cosd(fai_sp1x)+200*cosd(fai_p1rx)-(cp1x*x(8))-kp1x*x(7)+(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osd(beita)*cosd(fai_sp1x)-(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cosd(fai_p1rx))/m2;                %第一个行星齿轮x方向
dx(9)=x(10);
dx(10)=((-300*cosd(fai_sp1y)+200*cosd(fai_p1ry)-(cp1y*x(10))-kp1y*x(9)+(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osd(beita)*cosd(fai_sp1y)+(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cosd(fai_p1ry))/m2;                 %第一个行星齿轮y方向
dx(11)=x(12);
dx(12)=(120-((csp1*delta_sp11+ksp1*delta_sp1)+(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r2)/I2;
dx(13)=x(14);
dx(14)=((-200*cosd(fai_p1rx)-(crx*x(14))-krx*x(13)+(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cosd(fai_p1rx))/m3;
dx(15)=x(16);
dx(16)=((-200*cosd(fai_p1ry)-(crx*x(16))-krx*x(15)+(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cosd(fai_p1ry))/m3;
dx(17)=x(18);
dx(18)=(80-(cp1r*delta_p11r+kp1r*delta_p1r)*cosd(beita)*r3-T_out)/I3;

网友:
这么专业的问题还是求助淘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