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批量修改器件中的Comment属性?

楼主(2021-03-05):
在AD中怎么批量修改器件中的Comment属性?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滑鼠移至你欲修改的器件上,點擊滑鼠右鍵,跳出的小窗格選擇"Find Similar Objects",即會跳出一個獨立視窗出來,分別會有三種類別,由上至下為"Kind","Object Specific"以及"Graphical"。

這三類下會有子屬性,依據你欲更改的大量相同器件,想定其共通屬性(舉例像是"共同的x座標",或是"共同的器件種類",再抑或是"共同的via大小"等等),於該獨立視窗找出那個(些)共通屬性,在其後的下拉選單選擇"same"(也可以選擇any或different,端看你想要找出的器件群組的共通點是甚麼,只是我大多選same),選擇完畢,可以先按apply,畫面會跳出那些被設定共通條件的器件,如果無誤,再按下ok。

跳出的全新畫面,即為選定複數器件的共通屬性獨立頁面。透過這個頁面,即可調整你想做的變更(像是從Top layer 改至 Bottom layer等)。

    P.S.我的AD版本是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