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到10V的电压信号线性转换成0V到1V

楼主(2021-03-05):
求一个把0到10V的电压信号线性转换成0V到1V的电压信号方案

网友:
1、要求不高的电路,直接采用电阻分压就可以实现了啊
2、要求较高的电路,可以采用电阻分压然后一个同相跟随器的方式实现(运放选取轨到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