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焊接

楼主(2021-03-05):
大家在焊接QFN封装元件时,都有什么技巧?如何避免用热风枪吹焊时,元件会跑掉?

會飛的狼???那不就是蟑螂了嗎?@#$%^&*!...小弟失言。>_<|||

网友A:
    抹上助焊剂,烙铁一刷就过去了

楼主:
    这种管脚在元件底部的,需要用热风枪吹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抹上助焊剂,烙铁一刷就过去了

引脚在下面你怎么用焊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脚在下面你怎么用焊烙铁

不好意思,搞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管脚在元件底部的,需要用热风枪吹焊。

用镊子固定应该可以吧

网友:
    风枪的风调小一点。焊油不要太多。最好用大口径风枪。吹的时候镊子稍微扶一下。

楼主:
    最关键的是还不容易对齐

网友:
    對於QFN封裝芯片的焊接,風槍的溫度和風速至關重要,最好先把焊接處PCB引腳上的錫先融化,然後風槍稍微拿遠一點盡量保持PCB上面的溫度不要掉太多,用鑷子夾起待焊接芯片,眼睛從正上方看下去進行位置對準,風槍拿近一點第二次把錫融化固定住芯片(期間芯片一直用鑷子夾住),然後風槍再次拿遠一點,待稍微冷卻芯片不動了以後,在芯片四周引腳處塗上助焊劑,最後風槍拿近進行四周均勻加熱第三次融錫焊接,可以用鑷子輕輕(非常輕)撥芯片正上方,至芯片有微微晃動,觀察芯片周圍焊接情況,完成焊接.

楼主:
    空白PCB上的焊盘是没有焊锡的,是不是要在QFN封裝芯片的焊盘上先上锡,或者在芯片的管脚上先上锡?

楼主:
    还有風槍的風速是不是要调至最低?

网友:
    以前以为必须是上线焊接,后来看了工人操作,风枪和烙铁都可以焊,焊盘制作的时候注意大一些,可以烙铁直接上,如果刚合适必须用枪就用镊子夹着焊

网友:
    我一般这么做:
1、器件先沾上助焊剂,用烙铁上锡,上锡要薄要均匀;
2、PCB焊盘涂助焊剂,用烙铁上锡,上锡要均匀;
    3、风枪加热PCB焊盘,QFN器件重新涂助焊剂后放到焊盘上,尽量摆正;
    4、QFN器件四边重新涂助焊剂,用烙铁重新上锡;
    5、用风枪重新加热,注意从上往下正着吹,器件会自行调整;

网友:
    还有一种工具是 “恒温平台”,配合钢网,可以先把有这类芯片的那面焊好。。。

网友:
    1、焊盘上锡,不要太多。
2、热风枪吹化松香,器件焊盘稍稍沾点松香。
    3、热风枪吹化焊锡,把器件放上去,注意温差,可以在吹焊锡时先把器件放附件预热。
    4、可以用镊子轻压芯片,挤出热焊盘下多余的焊锡,使器件紧贴PCB。如果器件移位,可以用镊子轻碰调整,芯片其实是可以浮在焊锡上面的。

网友:
风调小啊,从上往下吹啊,

网友:
    QFN 要用热风。

用普通恒温烙铁我就只焊过5片特别小的QFN,si53307,中心焊盘难度大点,其他还行。那时手里没有热风工具,si53307就只有QFN封装,只好硬干。设计PCB时特意中心焊盘留了4个比较大的过孔,连到底层一块孤立的大一点的铜焊盘,内层不连接。底层这个焊盘就是用来隔着PCB焊顶层器件的中心焊盘用的。

拿到PCB第一个要焊装QFN, 焊废了就只损失一块PCB。烙铁至少60W功率,先要用粗马蹄焊嘴焊中心焊盘,325C温度,63/37焊锡。

首先要空板做个简单实验,大致测量一下隔着PCB加热对面焊盘到融锡需要多少时间。

PCB的QFN焊盘上堆上浆状助焊剂,不要上锡,电烙铁用台钳固定,烙铁头马蹄面面向正上方,烙铁头马蹄面上上锡,适量。
    两手端稳PCB,那个正对QFN的底层焊盘对准烙铁头, 接触,心里默念秒数 1, 2, 3 ..... 同时观察QFN中心焊盘,看到融锡从过孔里冒出来停止计数。把计数结果加10,就是实际焊接需要的时间。

    用编织线吸净QFN焊盘,酒精擦净工作面,QFN中心焊盘加上很薄一层锡,就是刚刚看出略微有点凸面的样子。其他焊盘不上锡。堆上助焊剂,不怕多。

放上QFN芯片。这一步要耐心。因中心焊盘有锡,芯片不易坐正。我是用Kapton胶带,剪刀剪了两条大约1mm 宽度的细长条,成十字形把芯片固定住。然后和上面一样,两手端PCB凑到烙铁上去焊接,数秒数。不成功就再来,观察、改进,直至成功或认输。

外围焊盘容易多了,用小号刀形扁焊嘴拉焊,多放助焊剂基本没机会连焊。PCB设计时焊盘最好暴露至少0.5mm。

网友:
    感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
    焊盘和芯片引脚提前上锡,风枪温度350,从正上方,由远及近逐步加热,最后,芯片稳定住了,再用烙铁拖一边锡,完事,百试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