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无铅焊台的优势

楼主(2021-03-05):
1、焊接成本的优势

  高频无铅焊台烙铁咀与发热体(感应线圈)采用分体设计方案,避免了其中一个组件损坏,就必须全部更换的情况相对于其他产品节省了使用成本,使工厂的产品更具竞争力。

  2、工艺管控的优势

  高频无铅焊台使用密码管理温度,合适的温度是焊接品质得到保证的关键,产线管理者可以根据工艺要求,用三位数密码控制烙铁温度,使一般操作者不能随意滥调温度而对产品品质造成影响。

  3、主机智能保护优势

  高频无铅焊台自动休眠及断电功能,烙铁咀的优劣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烙铁的好坏,如果一台烙铁在高温下长时间不使用,其烙铁咀在没有焊锡保护的情况下极易氧化,从而使可焊性下降,并且会大大缩短它的使用寿命。无铅烙铁会在超过20分钟左右不使用本焊台的情况下自动降温到200℃,当再次使用时自动快速回温至所设定的温度;如果超过60分钟左右不使用烙铁则自动切断电源,这样在保护烙铁咀的同时也减小了能源的浪费和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4、材料的耐用性

  高频无铅焊台结构牢固,外形美观外壳采用一次性铸铝,不会因为保护不周而象其他塑料外壳一样容易造成烫坏。

  高频无铅焊台的保养

  一、使用焊台前的准备工作必须先检查清洁海绵有没用水浸湿,要先吧清洁海绵湿水,再挤干多余的水分。这样才可以使无铅烙铁头得到良好的清洁效果。

  如果使用非湿润的清洁海绵,会使焊咀受损而导致不上锡。

  二、进行焊接工作时的保护焊接前先用清洁海绵清洁焊咀上的杂质,这样可以保证焊点的质量不会出现虚焊、假焊,可以减慢焊咀的氧化速度。所以保证焊咀的清洁度可以延长焊咀的使用寿命。

  高频无铅焊台注意事项

  1、尽量使用低温焊接,如果温度超过450℃,它的氧化速度是370℃的两倍。

  2、请经常保持焊咀上锡,防止氧化。

  3、焊接时,请勿施压过大,否则会使焊咀受损变形,只要焊咀能充分接触焊点,热量就可以充分传递,另外选择合适的焊咀也能帮助您更好的达到焊接效果,提高工作效率。

  4、发热芯的正常保养方法:焊接时不要用力敲烙铁头,高温时容易把发热芯碰坏。

  5、主机保养:在操作按键时用力要平衡,手柄插入主机时方向要对准以免焊台短路烧坏。

网友:
    进行焊接工作时的保护焊接前先用清洁海绵清洁焊咀上的杂质,这样可以保证焊点的质量不会出现虚焊、假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