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改变电感大小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03-05):
电源中改变电感大小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
    采用带螺纹的软磁铁氧体,改变铁心在线圈中的位置

网友:
    采用滑动开关,改变线圈匝数,从而改变电感器的电感量

网友:
    这两种方法的缺点,是有可动部分,只能手动调节,不能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