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1-03-05):
    在一个4*6mm的电路板上安装电感器,电感器高度小于1.4mm,第一颗要求:额定电流1A,饱和电流3A,直流电阻小于450mΩ,第二颗要求:额定电流500mA,饱和电流2A,直流电阻小于450mΩ,应用频率800KHz,请问有什么型号可以满足?谢谢!!!

网友A:
    一体成型电感完全适合,笔记本里就用到很多,因为他厚度小

网友:
    采用贴片电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成型电感完全适合,笔记本里就用到很多,因为他厚度小

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