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倍数怎么计算?

楼主(2021-03-05):
帮忙分析这个电路,J型场管DS导通是GS工作电压应该在0~-2V之间,那么此电路输入一个10UV的正弦信号,Q1是否依然导通?想要Q2Q3都放大100倍,各个电阻的选值该怎么计算?

网友:
Vgs电压应该是耗尽型NMOS的特性,从你的原理图上看的话你用的是N-JFET,N-JFET的话默认是具备耗尽型即是导通的,一般VGS负压到一定程度时耗尽层被“夹断”(N-JFET不导通),所以从楼主的原理图上来看的话,其实输入10uV的话N-JFET是到导通的,然后看你原理图的话Q2和Q3的放大倍数配置的已经是100倍的啊

网友:
    很久不接觸模擬電路了,有沒有朋友詳細解釋一下此圖的原理呀??

网友: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