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霍尔开关元件不工作了,要怎么检查 快速知道原因

楼主(2021-03-05):
请问:霍尔开关元件不工作了,要怎么检查  快速知道原因

网友A:
    一般来说,霍尔元件要么装在产品上就能用,要么装在产品上就不能用,如果装上去,用了一段时间,发现霍尔元件不工作、性能不稳定或损坏了,那是因为霍尔元件长期在不适合的环境下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霍尔元件要么装在产品上就能用,要么装在产品上就不能用,如果装上去,用了一段时间,发现霍尔元 ...

感觉你知道的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