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覆铜之后没法在连线了,只能用快捷键P+T来连接?请各位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21-03-06):
新手,没有金币,请谅解

网友A:
你覆铜后空余的地方都是GND网络,你直接走线网络不同肯定走不了,把覆铜删了再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覆铜后空余的地方都是GND网络,你直接走线网络不同肯定走不了,把覆铜删了再走呗

我把铜先隐藏,之前是可以走的,只不过会报错,绿色。重新覆铜就可以了。现在没法正常连线,只能使用快捷键PT才能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