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如何从brd中直接提取模型到HFSS中仿真

楼主(2021-03-06):
各位大神,本人刚接触HFSS不久,从目前的学习中看在HFSS中建模比较复杂且费时,而且稍不注意就容易出错。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直接从brd文件中切掉一部分到HFSS中仿真,还请各位大神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3D layout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 layout可以吧

    请问您有这个软件的下载链接吗

网友B:
    HFSS里3dlayout组件可以的,先将brd文件导到 HFSS 3dlayout,可以进行层叠设置剪切等功能操作,再进行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这个软件的下载链接吗

    包含在HFSS里面的,你看楼下的回复。

网友:
    这样做仿真速度会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FSS里3dlayout组件可以的,先将brd文件导到 HFSS 3dlayout,可以进行层叠设置剪切等功能操作,再进行仿真

    谢谢您的指导!能说的详细点吗?具体怎么从cadence中导出文件到3D_Layout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