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ps命令,查看进程cpu和内存占用率排序

楼主(2021-03-08):
linux ps命令,查看进程cpu和内存占用率排序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

ps -aux | sort -k4,4n
ps auxw --sort=rss

ps auxw --sort=%cpu

linux 下的ps命令
%CPU 进程的cpu占用率
%MEM 进程的内存占用率
VSZ 进程所使用的虚存的大小
RSS 进程使用的驻留集大小或者是实际内存的大小
TTY 与进程关联的终端(tty)
STAT 检查的状态:进程状态使用字符表示的,如R(running正在运行或准备运行)、S(sleeping睡眠)、I(idle空闲)、Z (僵死)、D(不可中断的睡眠,通常是I/O)、P(等待交换页)、W(换出,表示当前页面不在内存)、N(低优先级任务)T(terminate终止)、W has no resident pages

START (进程启动时间和日期)
TIME ;(进程使用的总cpu时间)
COMMAND (正在执行的命令行命令)
NI (nice)优先级
PRI 进程优先级编号
PPID 父进程的进程ID(parent process id)
SID 会话ID(session id)
WCHAN 进程正在睡眠的内核函数名称;该函数的名称是从/root/system.map文件中获得的。
FLAGS 与进程相关的数字标识

常用参数
-A 显示所有进程(等价于-e)(utility)
-a 显示一个终端的所有进程,除了会话引线
-N 忽略选择。
-d 显示所有进程,但省略所有的会话引线(utility)
-x 显示没有控制终端的进程,同时显示各个命令的具体路径。dx不可合用。(utility)
-p pid 进程使用cpu的时间
-u uid or username 选择有效的用户id或者是用户名
-g gid or groupname 显示组的所有进程。
U username 显示该用户下的所有进程,且显示各个命令的详细路径。如:ps U zhang;(utility)
-f 全部列出,通常和其他选项联用。如:ps -fa or ps -fx and so on.
-l 长格式(有F,wchan,C 等字段)
-j 作业格式
-o 用户自定义格式。
v 以虚拟存储器格式显示
s 以信号格式显示
-m 显示所有的线程
-H 显示进程的层次(和其它的命令合用,如:ps -Ha)(utility)
e 命令之后显示环境(如:ps -d e; ps -a e)(utility)
h 不显示第一行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