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CAM350 制作 SMT 坐标文档

楼主(2021-03-08):
导入Gerber文件
为了方便,只需导入机械层、钢网层、丝印层,例如,此演示PCB的贴片器件在顶层,因此导入的Gerber文件为:Silk_top PastMask_top Outline

Ÿ设置电气层 至少设置一个顶层或底层信号层(视贴片器件的安装面而定)
此处所说的信号层并不一定要是真实的走线层,只要是可以定义出元器件的外形的层都可以,本例将 设置钢网层作为信号层,丝印层作为元器件位号标识按快捷键[Y]调出层设置界面,设置丝印层为Silk Top,顶层钢网为Top

Ÿ制作器件封装 本例的封装包括:
SOT23
SSOP28
LED0805
通过“Utilities”→“BuildPart”调出Part生成工具

点击“是”继续,鼠标出现REF字样,此时提示用户定义器件标号位置,例如此时对R15电阻来定义 一个0805的封装

将REF置于丝印位号R15上方点击鼠标左键,R15即变为白色,鼠标随即变为框选状态,此时框选整个 元器件的本体部分(丝印外框),元器件随即变为白色,鼠标提示定义引脚1

点击焊盘1之后鼠标变为2,点击焊盘2之后,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创建菜单

直接点击create,输入封装名称后确定
依次使用此方法定义其它4种封装类型(定义完所以引脚后点击右键确认)

Ÿ为元器件分配封装和位号
通过“Utilities”→“Quick Part”来为器件分配位号和封装

此时鼠标出现引脚定义提示,可以直接点击焊盘来定义属于一个器件的引脚。但是之前我们已经定义 好了各个元器件的封装,所以不需要用这种方法。
直接点取工具栏上的下拉列表

此工具栏变成下图样式,其中Ref处填入你希望的器件标号,T按键式旋转,后面的下拉列表可以设定 每次旋转的角度

此时鼠标将显示你所选择的封装,直接去点击需要定义的器件,系统将会自动改器件来匹配此封装

注意,如果旋转90°,会发现焊盘并没有随着一起旋转,于是就会提示不匹配的现象,不用管它,直 接点击Yes或者Always继续,因为它并不影响整个器件的中心坐标,对生成坐标文件是没有影响的

如果发现有位号定义的不对,可以通过“Edit”→“change”→“Refdes”来修改

使用此方法为所有的器件分配相应的封装和位号
Ÿ特殊焊盘处理 以上的方法只对标准焊盘有效,也就是说焊盘必须是“Flash”,方可被识别为焊盘,如果是其他的Line 或者polygon,则到了选取引脚那一步根本就没法选上,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将此不规范的焊盘转换为Flash
如下图,看似一个方形焊盘,查看属性(快捷键为[Q])发现为Line

通过“Utilities”→“Drawstoflash”→“Interactive”激活转换菜单,显示如下图

Ok确认后,框选单个焊盘,出现新Dcode定义窗口,确认形状、尺寸后确认,发现所有相同的焊盘已 转换为Flash

Ÿ导出坐标 导出坐标之前需先需要单位和原点
通过“Settings”→“Unit”来设置公/英制和精度

通过“Edit”→“Change”→“Origin”→“SpaceOrigin”,点击边框左下角确定新的原点 通过“Info”→“Report”→“Centroid”调出坐标窗口

点击Save保存成.rep文件,此文件可用记事本来打开,见下图,红框内即为需要的数据(角度是不需 要的,因为真实的贴片角度与料盘编带方向有关)

坐标的格式是x:y

网友:


网友(2021-06-08):
    假如有BOTTOM层器件的得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