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件布局基本规则

楼主(2021-03-08):
  PCB元件布局基本规则

CB一个应用很广泛的产品,基本所有的电子电器设备都有用到,手机、电脑、汽车、显示屏、空调、遥控等等,都会用到PCB板,今天讲讲PCB板中的元件布线和布局的基本规则,初入PCB设计行业者可做参考!

  一、元件布线规则(元件是指电路板上的元器件)
  1.画定布线区域距PCB板边≤1mm的区域内,以及安装孔周围1mm内,禁止布线;
  2.电源线尽可能的宽,不应该低于18mil;信号线宽不应低于12mil;cpu入出线不应低于10mil(或8mil);线间距不低于10mil;
  3.正常过孔不低于30mil;
  4.双列直插:焊盘60mil,孔径40mil;
  1/4W电阻:51*55mil(0805表贴);直插时焊盘62mil,孔径42mil;
  无极电容:51*55mil(0805表贴);直插时焊盘50mil,孔径28mil;
  5.注意电源线与地线应尽可能呈放射状,以及信号线不能出现回环走线。

  二、元件布局基本规则
  1.按电路模块进行布局,实现同一功能的相关电路称为一个模块,电路模块中的元件应采用就近集中原则,同时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开;
  2.定位孔、标准孔等非安装孔周围1.27mm内不得贴装元、器件,螺丝等安装孔周围3.5mm(对于M2.5)、4mm(对于M3)内不得贴装元器件;
  3.卧装电阻、电感(插件)、电解电容等元件的下方避免布过孔,以免波峰焊后过孔与元件壳体短路;
  4.元器件的外侧距板边的距离为5mm;
  5.贴装元件的外侧与相邻插装元件的外侧距离大于2mm;
  6.金属壳体元器件和金属件(屏蔽盒等)不能与其它元器件相碰,不能紧贴印制线、焊盘,其间距应大于2mm。定位孔、紧固件安装孔、椭圆孔及板中其它方孔外侧距板边的尺寸大于3mm;
  7.发热元件不能紧邻导线和热敏元件;高热器件要均衡分布;
  8.电源插座要尽量布置在印制板的四周,电源插座与其相连的汇流条接线端应布置在同侧。特别应注意不要把电源插座及其它焊接连接器布置在连接器之间,以利于这些插座、连接器的焊接及电源线揽设计和扎线。电源插座及焊接连接器的布置间距应考虑方便电源插头的插拔;
  9.其它元器件的布置:
  所有IC元件单边对齐,有极性元件极性标示明确,同一印制板上极性标示不得多于两个方向,出现两个方向时,两个方向互相垂直;
  10.板面布线应疏密得当,当疏密差别太大时应以网状铜箔填充,网格大于8mil(或0.2mm);
  11.贴片焊盘上不能有通孔,以免焊膏流失造成元件虚焊。重要信号线不准从插座脚间穿过;
  12.贴片单边对齐,字符方向一致,封装方向一致;
  13.有极性的器件在以同一板上的极性标示方向尽量保持一致。

  关于PCB布线基本规则可参考以上内容,当然有自己见解的设计师更好,单层板布线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多层板就复杂多了,多摸索和学习才能更好的设计!

网友:
    元器件的外侧距板边的距离为5mm

网友:
    线宽这么宽,间距等于甚至小于线宽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