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问一下你们PADS9.5和WIN10的问题,如下

楼主(2021-03-08):
win10 装pads9.5 后操作几步后 ,鼠标和键盘在PADS软件上都死机。其他的软件可也正常。是WIN10和PADS不兼容还是我PADS9.5 没装好

网友A:
我的显示没有关联的文件,安装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显示没有关联的文件,安装失败

我没有这样的提示,你可能是没和谐成功吧

网友B:
我们之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后来发现是PADS热键与WIN10自带的微软输入法有冲突,安装搜狗输入法后就正常了。

真的是羊毛出在猪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之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后来发现是PADS热键与WIN10自带的微软输入法有冲突,安装搜狗输入法后就正常了 ...

多谢,多谢,提供思路。怎么去查微软输入法和PADS热键有冲突呀,要一项一项去排除么(装了卸,卸了在装那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之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后来发现是PADS热键与WIN10自带的微软输入法有冲突,安装搜狗输入法后就正常了 ...

我也出现这样,当时没想到是这样的问题。羊毛出在猪身上

网友C:
    检查看下是否破解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看下是否破解成功

    这PADS没有阿里狗人气旺呀,版主也少,都没有版主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PADS没有阿里狗人气旺呀,版主也少,都没有版主回复的

这是PADS和Allegro用的人数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提供思路。怎么去查微软输入法和PADS热键有冲突呀,要一项一项去排除么(装了卸,卸了在装那 ...

    先不管它冲不冲突,先装一个搜狗或其它输入法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当时还发现,WIN10系统有不同的小版本,早期的小版本跟PADS不冲突,最新的版本就会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它冲不冲突,先装一个搜狗或其它输入法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当时还发现,WIN10系统有不同的小 ...

    有点道理。

网友E:
    这种问题解决了后,可以把方法总结一下,论坛里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解决了后,可以把方法总结一下,论坛里发一下

就是按键有冲突哦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C:
    检查看下是否破解成功

这个跟破解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