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不理解

楼主(2021-03-08):
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原理图不完整,看不出什么

网友A:
D1 D2串联,假如二极管压降0,7V,那么由于D1 D2串联和PNP 管PN节级100K电阻并联,所以100K电阻上相当于是一直0,7V,充当恒流源给电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 D2串联,假如二极管压降0,7V,那么由于D1 D2串联和PNP 管PN节级100K电阻并联,所以100K电阻上相当于是一 ...

谢谢,您的分析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