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ackage designer导出ODB++

楼主(2021-03-08):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在allgero的package designer里面把sip基板设计文件导出为odb++格式,新版本的siwave只支持ipc2581和ODB++,请教一下

网友A(2021-04-29):
楼主现在package designer导出ODB++成功了吗?求指导指导……

楼主(2021-07-19):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package designer导出ODB++成功了吗?求指导指导……

没有,可以导IPC2581,但现在可以用desktop里面读入sip文件,保存为EDB,然后再到SIWAVE里面打开这种方式处理,避免数据转换过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