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10的PwrPAD算是第21引脚吗

楼主(2021-03-09):
如题,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TPS54310的PwrPAD算是第21引脚吗?

网友:
    算,散热焊盘

网友:
    朋友,這顆IC的SPEC已經說得很清楚了,IC底部的PwrPAD需要連接到PCB的GND,同時IC的AGND、PGND需要連接到PwrPAD,更好的電源部分的設計和Layout,可以有效的降低電源噪聲..

网友:
    是的,散热焊盘,需要连接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