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M350实现简易PCB拼板

楼主(2021-03-09):
前言
Gerber中对通常情况下按照如下方式区分层:

顶层贴片      GTP
顶层字符      GTO
顶层阻焊      GTS
顶层线路      GTL

内层正片      G1      G2 等等(多层板才会有内层)
内层负片      GP1    GP2等等(多层板才会有内层)
底层线路      GBL
底层阻焊      GBS
底层字符      GBO
底层贴片      GBP
钻孔文件      DRL 及TXT
分孔图          GDD 及GD1
外形文件     GM1    GM2    及GKO

一.CAM350的使用
1.点系统这个图标 进入CAM350软件.如图选择OK键.

2.选File/Import/AutoImport….出现图

3.输入gerber的地址.如图3,选择Finish键

4.导入完成,如图,在此你可以对每个图层查看小键盘+,-可对GERBER放大缩小处理(注意:如GERBER为POWERPCB5.0导出时,请drill data需手动额外导入)

二.CAM350拼板操作

1.将所要拼板的GERBER导入CAM350中排板并存取为.cam档,file/save as…选择保存路径如图

2.移动TABLE至合适位置。Edit/move,此时工具栏中出现如下红色部份,选择prev,此时鼠标选择变成如下图标 ,点击左键拖出需移动的部份,被选择部份反白显示,如图。点击鼠表右键确定,此时鼠标变成   ,在点击左键移动出现反白外框,移动至合适位置再左键确定,保存。

3.定义原点坐标edit/change/origin/Space origin此步骤必须,拼板时以原点来对齐

4.导入第二份GERBER FILE至CAM350中排板并存取为.cam檔,定义原点坐标,操作
方式参考步骤

5.拼板选择file/merge…如图

选择第一份.cam文件所在位置,点击开启

选择by num,再从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层数,选择OK

对应原点坐标,鼠标左键确定

选择edit/change/Explode/all

选择select all,选择确定

效果图

6.添加V-CUT选择drill Drawing层(Dd0124.pho)Add/Line,工具栏选择线粗细,在原点处添加一条直线,如图

7.添加文字注释与说明选择add/text选择style,在totalHeight中输入字体大小

完成效果图

8.汇出GERBERDATA选择FILE/Export/Gerberdata

A.导出GERBER DATA路径
B.选择Apply
C.选择Copy name
D.选择OK

9.汇出GerberMill Data…选择FILE/Export/Drilldata

A.导出GERBER DATA路径
B.选择Apply
C.选择Copy name
D.选择OK

10.Check Gerber File重新导入确认
a.每个图层的确认

b.每个图层档名的确认
c.每个图层对应至送洗
数据表的确认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