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多个数组的“最大”交集

楼主(2021-03-09):
x1 = [9;10;11;22;23;28;71;72;75;83;84;88;94;96];
x2 = [9;10;11;22;28;72;83;88;94;96];
x3 = [9;10;11;22;23;28;71;72;83;84;88;94;96];
x4 = [9;10;11;22;23;28;71;72;83;84;88;94;96];
x5 = [9;11;22;23;28;71;75;83;84;88;96];
x6 = [9;10;11;22;23;28;71;72;83;88;94;96];
x7 = [9;11;22;23;28;71;72;75;83;84;88;96];
x8 = [9;10;11;22;28;71;72;83;88;94;96];
x9 = [9;23;71;75;84];
x10 = [9;10;11;22;23;28;71;72;83;84;88;94;96];
x11 = [9;11;22;23;71;75;83;84;88;96];
x12 = [9;10;11;22;23;28;71;72;83;84;88;94;96];
x13 = [9;10;11;22;28;72;83;88;94;96];
x14 = [9;10;11;22;23;28;71;72;83;84;88;94;96];

这14个数组的中求一个特殊的交集,可不全部使用14个数组。
例如,其中10个数组有一个10个元素的交集,数组1、2、3、4、6、8、10、11、12、13中均含有[9;10;11;22;28;72;83;88;94;96]。
使用的数组数量必须和交集的元素数量相等,求交集内元素数量最多的一组或几组。

网友:
1.先将行或列分别求和,排序,将更多的1放到左上侧。
2.将行(列)看成二进制代码,得到的数进行排列,再逆变换,再将列(行)看成二进制,得到的数进行排序,再逆变换。最终都在左上角了。

3.此方法只能找到其中一个,不能找到所有

网友:
1.转变为0-1矩阵
2.分别求行和列的和,再根据最大值求行和列是否有这么多个数,若没有就找小一点的数,依次类推
3.删除小于该数的行和列,减少后期运算量
4.行和列,谁的值小,根据该数取其全部组合 ,再判断每一个组合的另一侧是否满足该数,这样就求出来了。
5.如果4找不到,返回步骤2,再继续,直到找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