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焊盘上的丝印白油如何创建自动避让?

楼主(2021-03-09):
AD焊盘上的丝印白油如何创建自动避让?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在表层敷个铜皮,会自动避开焊盘。l然后选中敷铜执行Tools-convert-Explodepolygontofreeprimitives.
双击打开编辑它的属性,然后点击TopOverlay放置到丝印层即可
由于我们此时铺的铜皮是一个无网络的铜皮,所以需要将下图中所示“移除孤铜”的勾去掉,不然是不能显示的在铺铜选项中我们选择第一种铺铜模式,否则执行“Tools-convert-Explodepolygontofreeprimitives.”命令时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网友:
    板厂会给你削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