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手建封装步骤及疑问

楼主(2021-03-09):
pads新手还得从新建元件和新建封装开始。
打开PADS Logic—>文件—>新建。从新建一个元件开始,点击工具下面的元件编辑器
在元件编辑界面菜单栏 编辑—>CAE封装编辑器
或工具栏上的编辑图形
弹出编辑门封装编辑对话框
这里对新手会有几点疑问:
1、一个元件为什么会有门A、门B等
      就像protel 中的子母件一样,举个例子,一个多通道与门芯片 ,里面假设有两个与门,那么就可以命名门A、门B,在原理图上门A、门B可以表现为分开的两个元件实际上是一个元件。
2、备选封装什么意思
       备选封装就是在PADS中就是CAE封装,举个例子,电容有层叠片式电容和电解电容,下图所示,左图是层叠片式电容右图是电解电容,两种封装画在一个元件里用的时候可以根据情况选择CAE封装。
       新建元件对新手知道这个几个疑问就算可以入手了,元件新建好后需要给元件分配封装,同样在元件编辑界面菜单栏上编辑—>元件类型编辑器,或工具栏上编辑电参数,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PCB 封装,从未分配封装中选择该元件对应的所有封装分配到右边,这样在原理图和layout可以随时调整所要的封装,若没有想要的封装还要重新新建封装。
封装在layout中新建,新建封装需要注意,封装原则上要比规格书给的封装要大,这样是考虑到焊接 时要爬锡,不然可能会有很多虚焊假焊。

网友:
    挺适合新手的,建封装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