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是OTL?OTL与BTL对比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1-03-09):
什么是OTL?OTL与BTL对比有什么差别?' a. a6 P" P% T% z

网友:
    OTL是英文Output Transformer Less 的简写

网友:
    意思是无输出变压器

网友:
    OTL功率放大器就是没有输出耦合变压器的功率放大器电路。 OTL功率放大器大多数采用互补推挽输出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