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芯片制造工序中,哪些工序对其光电性能有较重要的影响?

楼主(2021-03-09):
    LED芯片制造工序中,哪些工序对其光电性能有较重要的影响?; f9 t9 D! F! u4 B% P

网友:
    一般来说,LED外延生产完成之后她的主要电性能已定型,芯片制造不对其产甞核本性改变,但在镀膜、合金化过程中不恰当的条件会造成一些电参数的不良

网友:
    比如说合金化温度偏低或偏高都会造成欧姆接触不良,欧姆接触不良是芯片制造中造成正向压降VF偏高的主要原因。

网友:
    另外,如果芯片表面光刻胶剥离不干净,将会造成正面焊线难与虚焊等情况。如果是背面也会造成压降偏高。在芯片生产过程中通过表面粗化、划成倒梯形结构等办法可以提高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