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IQ的服务程序地址要位于0x1c?

楼主(2021-03-09):
为什么FIQ的服务程序地址要位于0x1c?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人家那么规定的吧

网友:
    个人觉得会用就行了,不用追求那么多的为什么

网友:
    因为0x1c后面可以直接给异常处理函数,而不需跳转,FIQ还有额外的5个私有寄存器,不需对齐进行保护(中断处理时,必须保护期使用的非私有寄存器)从而提高执行速度如果在0x1c前面的话则只有四个字节只能跳转执行异常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