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传感器的类型

楼主(2021-03-09):
       碰撞传感器是安全气囊系统中的控制信号输入装置。其作用是在汽车发生碰撞时,由碰撞传感器检测汽车碰撞的强度信号,并将信号输入安全气囊电脑,安全气囊电脑根据碰撞传感器的信号来判定是否引爆充气元件使气囊充气。

碰撞传感器多数采用惯性式机械开关结构,相当一只控制开关,其工作状态取决于汽车碰撞时加速度的大小。按结构可分为机械式和电子式两种。机械式有滚球式、滚轴式、偏心球式。

碰撞传感器一般也称安全气囊传感器,按照用途的不同,碰撞传感器分为触发碰撞传感器和防护碰撞传感器。触发碰撞传感器也称为碰撞强度传感器,用于检测碰撞时的加速度变化,并将碰撞信号传给气囊电脑,作为气囊电脑的触发信号;防护碰撞传感器也称为安全碰撞传感器,它与触发碰撞传感器串联,用于防止气囊误爆。

按照结构的不同,碰撞传感器还可分为机电式碰撞传感器、电子式碰撞传感器以及机械式碰撞传感器。防护碰撞传感器一般采用电子式结构,触发碰撞传感器一般采用机电结合式结构或机械式结构。

1.机电结合式碰撞传感器是利用机械的运动来控制电气触点动作,再由触点断开和闭合来控制气囊电路的接通和切断,常见的有滚球式和偏心锤式碰撞传感器。

2.电子式碰撞传感器没有电气触点,目前常用的有电阻应变式和压电效应式两种。

3.机械式碰撞传感器常见的有水银开关式,它是利用水银导电的特性来控制气囊电路的接通和切断。

网友:
    汽车的安全气囊应该就是用的这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