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绘制多层板设置

楼主(2021-03-09):
本次介绍使用“altium Designer 16.1.11”进行“多层板设置”,如下如所示:

AD信息截图

进入“AD”后,执行:“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弹出界面后,注意下图中“红色部分”,需将“下拉菜单”勾选为“Layer Pairs”,否则在“添加层”时,会出现“无隔离层”的错误:

层管理器

此时即可进行“多层板设置”,只需单击“Add Layer”即可添加一个“中间层”:

默认为“双层板”,若需设置为“4层板”,其即可添加“2个中间层”,最后单击“OK”,“工程”即可设置为“4层板”,如下图所示:

层设置确认

单击“OK”完成后,“工程”所含“布线层”会由“系统自动添加”,如下图所示:

多层板系统显示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