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分立晶体管?

楼主(2021-03-09):
请问如何选择分立晶体管?

网友:
谨慎些。

不过,过于小心也不好。我曾经看到有些工程师为了给低速逻辑反相器选择最佳分立晶体管而痛苦数日之久,甚至因为无法获得与应用笔记中的发射极跟随器所用的一模一样的晶体管而

事实上,对于很多电路,只要一些基本问题得到解决,许多完全不同的晶体管也会同样有效。

网友:
在很多应用中,选择双极性结晶体管(BJT) 还是MOSFET其实无关紧要。当然,二者需要的电路会略有不同:晶体管可能需要基极电阻,MOSFET则不需要;MOSFET具有较大的输入电容,评估稳定性时必须予以考虑。然而,在放大器、振荡器和逻辑中,二者均能有效地用作固态三极管。 BJT消耗基极电流,但电容更低;MOSFET 的栅极电流无限小,但栅极电容相当大。在某些情况下,器件的物理特性和选择确实很重要,例如:有些应用利用BJT基极- 发射极结的热特性来测量温度。

"谨慎"有两方面要求:一是确保所选器件具有正确的极性(NPN/N-沟道还是PNP/P-沟道),二是确保电路不允许所选晶体管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包括稳态和瞬态)。

网友:
选择晶体管一文详细考虑了这些问题,并总结说选择晶体管的最佳程序应归结如下:"任何特性优于xxxx、yyyy和zzzz的器件都可能适用于本电路。SPICE分析显示,2Naaaa、2Nbbbb和2Ncccc都能在仿真电路中工作。利用2Naaaa构建的原型具有非常好的效果。至于其他,您必须了解哪些特性重要,哪些特性可以出入很大而不会对电路性能有很大影响。不过,许多其他的特性相似的晶体管应当也是可行的。"

无论选择何种分立器件,谨慎行事都是必要的。虽然留有余地而不要过度规定是一条很好的设计原则,但也不能含糊不清,仿佛是告诉您的同事您根本不关心选择什么晶体管。用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的话说:"傻瓜要一美元才能完成的事,工程师只需五美分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