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积分如何编程求解

楼主(2021-03-09):
这个积分如何编程求解 ?

网友A:
可按下列步骤进行计算
1、创建a(x)和G(x)自定义函数
2、自定义s(v)被积函数
3、使用integral函数,求其定积分的数值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按下列步骤进行计算
1、创建a(x)和G(x)自定义函数
2、自定义s(v)被积函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