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选型思路是怎样的?先要知道哪些参数?然后根据已知量计算出哪些元件...

楼主(2021-03-09):
稳压二极管选型思路是怎样的?先要知道哪些参数?然后根据已知量计算出哪些元件参数?

网友: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电流

网友: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电池电量指示电路 (2).pdf

网友:
输入峰值电压,选稳压二极管看Vbr电压,选择余量为Vbr>1.2Vbr-1.3V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