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成字符串之后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匹配来统计向量中连续出现的数字并计数

楼主(2021-03-09):
转换成字符串之后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匹配
  • A = [0 0 0 1 1 1 0 1 1 0 0 1 1 1 0 0 0 1];
  • Ach = num2str(A); Ach(Ach==' ') = [];            %将A转换为字符串
  • [ind,indEnd] = regexp(Ach,'1*','start','end');    %匹配字符串连续1的位置
  • num = indEnd-ind+1;

很多这种统计向量中数的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检测连续1出现次数,例如统计向量A中连续数字出现的位置和次数,A = [21,23,25,27,28,29,30,31,33,35,36,38,47,55], 那么进行一次转换:k = diff(A)==1,就可以得到 k  =  [0 0 0 1 1 1 1 0 0 1 0 0 0],其中 k 中连续1出现的位置是 A 中连续数字出现的位置,k中连续1出现的次数加1就是 A 中连续数字出现的次数。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