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 linux上安装 gcc编译器

楼主(2021-03-09):
在Linux系统中,软件安装程序比较纷繁复杂,不过最常见的有两种:
  1)一种是软件的源代码,您需要自己动手编译它。这种软件安装包通常是用gzip压缩过的tar包(后缀为.tar.gz)。
  2)另一种是软件的可执行程序,你只要安装它就可以了。这种软件安装包通常被是一个RPM包(Redhat Linux Packet Manager,就是Redhat的包管理器),后缀是.rpm。
  当然,也有用rpm格式打包的源代码,用gzip压缩过的可执行程序包。只要您理解了以下的思路,这两种形式的安装包也不在话下了。
  下面,我们就分成两个部分来说明软件安装思路:
  1.首先,使用tar -xzvf来解开这个包,如:
  #tar -xzvf apache_1_3_6_tar.gz
  这样就会在当前目录中创建了一个新目录(目录名与.tat.gz包的文件名类似),用来存放解压了的内容。如本例中就是apache_1.3.6
  2.进入这个目录,再用ls命令查看一下所包含的文件,如:
  #cd apache_1.3.6
  #ls
  你观察一下这个目录中包含了以下哪一个文件:configure、Makefile还是Imake。
  1)如果是configure文件,就执行: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2)如果是Makefile文件,就执行:
  #make
  #make install
  3)如果是Imake文件,就执行:
  #xmkmf
  #make
  #make install
  3.如果没有出现什么错误提示的话,就搞定了。至于软件安装到什么地方,通常会在安装时出现。否则就只能查阅一下README,或者问问我,:-)
  如果遇到错误提示,也别急,通常是十分简单的问题:
  1)没有安装C或C++编译器;
  确诊方法:执行命令gcc(C++则为g++),提示找不到这个命令。
  解决方法:将Linux安装光盘mount上来,然后进入RPMS目录,执行命令:
  #rpm -ivh gcc* (哈哈,我们用到了第二种安装方式)
  2)没有安装make工具;
  确诊方法:执行命令make,提示找不到这个命令。
  解决方法:将Linux安装光盘mount上来,然后进入RPMS目录,执行命令:
  #rpm -ivh make*
  3)没有安装autoconf工具;
  确诊方法:执行命令make,提示找不到这个命令。
  解决方法:将Linux安装光盘mount上来,然后进入RPMS目录,执行命令:
  #rpm -ivh autoconf*
  4)缺少某些链接库;
  确诊方法:在make时,提示需要某些文件。
  解决方法:安装包含这个文件的包,这就需要积累了。
第二部分:搞定.rpm
PM是Red Hat公司随Redhat Linux推出了一个软件包管理器,通过它能够更加轻松容易地实现软件的安装。
  1.安装软件:执行rpm -ivh rpm包名,如:
  #rpm -ivh apache-1.3.6.i386.rpm
  2.升级软件:执行rpm -Uvh rpm包名。

  3.反安装:执行rpm -e rpm包名。
  4.查询软件包的详细信息:执行rpm -qpi rpm包名
  5.查询某个文件是属于那个rpm包的:执行rpm -qf rpm包名
  6.查该软件包会向系统里面写入哪些文件:执行 rpm -qpl rpm包名

[遗留问题:redhat linux系统上有Redhat Linux Packet Manager,就是Redhat的包管理器,所以如果原来机器没装gcc编译器,装二进制码格式的编译器时,就可以直接下载相适应的rpm包来搞定。可是其它变种的linux系统怎么办呢? 有相应格式的二进制编译器软件还是说也可以使用redhat的rpm?]
---ANSWER:其他的发行版也有相应的包管理器,比如debian的包管理器叫dpkg,gentoo的好像可以merge等等。
下面,先再来一篇关于安装可执行程序的文章,说明一下,我用的机器装的是redhat9.0 strike版,所以我就在学校的ftp上下载了相应版本的is0光盘影响文件(3张盘),用虚拟光驱虚拟出三张盘来,便于后面找依赖的rpm格式的其它包的便利。基本上,我装的过程和他的一样,只是不它还多装了个binutils.
--------------------------begin
在quick linux中安装gcc的详细步骤
[ 作者:masenger    转贴自:来源不明    点击数:493    文章录入:admin ]
在quick linux中安装gcc的详细步骤
                               --- masenger .2004-2005
  需要的东东有 :
    glibc-devel-2.3.2-11.9.i386.rpm
    glibc-kernheaders-2.4-8.10.i386.rpm
    gcc-3.2.2-5.i386.rpm
    cpp-3.2.2-5.i386.rpm

 我手中有三张光盘(red hat linux 9.0)
 我要安装gcc编译器,在三张光盘中搜。 如果你没有这三张光盘,你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下载.
也可以到internet上去搜索下载.

在第二张光盘上发现:gcc-3.2.2-5.i386.rpm
现在将它从ftp传到我的linux中,拷贝到/root/install目录
[root@masenger root]# cd install
[root@masenger install]# ls
gcc-3.2.2-5.i386.rpm  telnet-server-0.17-25.i386.rpm
安装gcc :
[root@masenger install]# rpm -ivh gcc-3.2.2-5.i386.rpm
warning: gcc-3.2.2-5.i386.rpm: V3 DSA signature: NOKEY, key ID db42a60e
error: Failed dependencies:
        cpp = 3.2.2-5 is needed by gcc-3.2.2-5
        glibc-devel >= 2.2.90-12 is needed by gcc-3.2.2-5
 由此看见需要glibc-devel至少2.2.90版本. 在光盘上搜索后找到它.
 把它从ftp传到我的linux中,拷贝到/root/install目录
[root@masenger install]# ls
gcc-3.2.2-5.i386.rpm  glibc-devel-2.3.2-11.9.i386.rpm  telnet-server-0.17-25.i386.rpm
安装glibc-devel :
[root@masenger install]# rpm -ivh glibc-devel-2.3.2-11.9.i386.rpm
warning: glibc-devel-2.3.2-11.9.i386.rpm: V3 DSA signature: NOKEY, key ID db42a60e
error: Failed dependencies:
        kernel-headers is needed by glibc-devel-2.3.2-11.9
        kernel-headers >= 2.2.1 is needed by glibc-devel-2.3.2-11.9
由此看见需要kernel-headers至少2.2.1版本. 在光盘上搜索后找到它.
但是你发现没有叫kernel-headers .但是有一个glibc-kernheaders-2.4-8.10.i386.rpm
把它从ftp传到我的linux中,拷贝到/root/install目录
[root@masenger install]# ls
gcc-3.2.2-5.i386.rpm             glibc-kernheaders-2.4-8.10.i386.rpm
glibc-devel-2.3.2-11.9.i386.rpm  telnet-server-0.17-25.i386.rpm
安装kernel-headers :
[root@masenger install]# rpm -ivh glibc-kernheaders-2.4-8.10.i386.rpm
warning: glibc-kernheaders-2.4-8.10.i386.rpm: V3 DSA signature: NOKEY, key ID db42a60e
Preparing...                ########################################### [100%]
   1:glibc-kernheaders      ########################################### [100%]
安装glibc-devel :
[root@masenger install]# rpm -ivh glibc-devel-2.3.2-11.9.i386.rpm
warning: glibc-devel-2.3.2-11.9.i386.rpm: V3 DSA signature: NOKEY, key ID db42a60e
Preparing...                ########################################### [100%]
   1:glibc-devel            ########################################### [100%]
 安装gcc :
[root@masenger install]# rpm -ivh gcc-3.2.2-5.i386.rpm
warning: gcc-3.2.2-5.i386.rpm: V3 DSA signature: NOKEY, key ID db42a60e
error: Failed dependencies:
        cpp = 3.2.2-5 is needed by gcc-3.2.2-5
 又提示你需要cpp至少3.2.2-5版本.在光盘上搜索后找到它.
把它从ftp传到我的linux中,拷贝到/root/install目录
安装cpp:
[root@masenger install]# rpm -ivh cpp-3.2.2-5.i386.rpm
warning: cpp-3.2.2-5.i386.rpm: V3 DSA signature: NOKEY, key ID db42a60e
Preparing...                ########################################### [100%]
   1:cpp                    ########################################### [100%]

安装gcc :
[root@masenger install]# rpm -ivh gcc-3.2.2-5.i386.rpm
warning: gcc-3.2.2-5.i386.rpm: V3 DSA signature: NOKEY, key ID db42a60e
Preparing...                ########################################### [100%]
   1:gcc                    ########################################### [100%]
到此为止,gcc就装好了

---------------end

没试过装源代码形式的就是不爽,所以按就一气呵成,再try一下装源代码格式的gcc编译器。我下载了3.4.1版本的gcc(gcc-3.4.1.tar.gz)。基本上按照下面这篇文章搞定的,虽然gnu网站上以及gcc解压后文件目录里面的INSTALL目录里面的介绍很全,但是仍觉得洋码不如咱中文看得舒服,哈哈, 。
-----------------begin
2004年4月20日最新版本的GCC编译器3.4.0发布了。目前,GCC可以用来编译C/C++、FORTRAN、JAVA、OBJC、ADA等语言的程序,可根据需要选择安装支持的语言。GCC 3.4.0比以前版本更好地支持了C++标准。本文以在Redhat Linux上安装GCC3.4.0为例,介绍了GCC的安装过程。

  安装之前,系统中必须要有cc或者gcc等编译器,并且是可用的,或者用环境变量CC指定系统上的编译器。如果系统上没有编译器,不能安装源代码形式的GCC 3.4.0。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在网上找一个与你系统相适应的如RPM等二进制形式的GCC软件包来安装使用。本文介绍的是以源代码形式提供的GCC软件包的安装过程,软件包本身和其安装过程同样适用于其它Linux和Unix系统。

  系统上原来的GCC编译器可能是把gcc等命令文件、库文件、头文件等分别存放到系统中的不同目录下的。与此不同,现在GCC建议我们将一个版本的GCC安装在一个单独的目录下。这样做的好处是将来不需要它的时候可以方便地删除整个目录即可(因为GCC没有uninstall功能);缺点是在安装完成后要做一些设置工作才能使编译器工作正常。在本文中我采用这个方案安装GCC 3.4.0,并且在安装完成后,仍然能够使用原来低版本的GCC编译器,即一个系统上可以同时存在并使用多个版本的GCC编译器。

  按照本文提供的步骤和设置选项,即使以前没有安装过GCC,也可以在系统上安装上一个可工作的新版本的GCC编译器。

  1. 下载

  在GCC网站上()或者通过网上搜索可以查找到下载资源。目前GCC的最新版本为 3.4.0。可供下载的文件一般有两种形式:gcc-3.4.0.tar.gz和gcc-3.4.0.tar.bz2,只是压缩格式不一样,内容完全一致,下载其中一种即可。

  2. 解压缩

  根据压缩格式,选择下面相应的一种方式解包(以下的“%”表示命令行提示符):

  % tar xzvf gcc-3.4.0.tar.gz
  或者
  % bzcat gcc-3.4.0.tar.bz2 | tar xvf -

  新生成的gcc-3.4.0这个目录被称为源目录,用${srcdir}表示它。以后在出现${srcdir}的地方,应该用真实的路径来替换它。用pwd命令可以查看当前路径。

  在${srcdir}/INSTALL目录下有详细的GCC安装说明,可用浏览器打开index.html阅读。

3. 建立目标目录

  目标目录(用${objdir}表示)是用来存放编译结果的地方。GCC建议编译后的文件不要放在源目录${srcdir]中(虽然这样做也可以),最好单独存放在另外一个目录中,而且不能是${srcdir}的子目录。

  例如,可以这样建立一个叫 gcc-build 的目标目录(与源目录${srcdir}是同级目录):

  % mkdir gcc-build
  % cd gcc-build

  以下的操作主要是在目标目录 ${objdir} 下进行。

  4. 配置

  配置的目的是决定将GCC编译器安装到什么地方(${destdir}),支持什么语言以及指定其它一些选项等。其中,${destdir}不能与${objdir}或${srcdir}目录相同。

  配置是通过执行${srcdir}下的configure来完成的。其命令格式为(记得用你的真实路径替换${destdir}):

  % ${srcdir}/configure --prefix=${destdir} [其它选项]

  例如,如果想将GCC 3.4.0安装到/usr/local/gcc-3.4.0目录下,则${destdir}就表示这个路径。

  在我的机器上,我是这样配置的:

  % ../gcc-3.4.0/configure --prefix=/usr/local/gcc-3.4.0 --enable-threads=posix --disable-checking --enable--long-long --host=i386-redhat-linux --with-system-zlib --enable-languages=c,c++,java

  将GCC安装在/usr/local/gcc-3.4.0目录下,支持C/C++和JAVA语言,其它选项参见GCC提供的帮助说明。

  5. 编译

  % make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我的机器上(P4-1.6),这个过程用了50多分钟。

  6. 安装

  执行下面的命令将编译好的库文件等拷贝到${destdir}目录中(根据你设定的路径,可能需要管理员的权限):

  % make install

  至此,GCC 3.4.0安装过程就完成了。

  6. 其它设置

CC 3.4.0的所有文件,包括命令文件(如gcc、g++)、库文件等都在${destdir}目录下分别存放,如命令文件放在bin目录下、库文件在lib下、头文件在include下等。由于命令文件和库文件所在的目录还没有包含在相应的搜索路径内,所以必须要作适当的设置之后编译器才能顺利地找到并使用它们。

6.1 gcc、g++、gcj的设置

  要想使用GCC 3.4.0的gcc等命令,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的路径${destdir}/bin放在环境变量PATH中。我不用这种方式,而是用符号连接的方式实现,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仍然可以使用系统上原来的旧版本的GCC编译器。

  首先,查看原来的gcc所在的路径:

  % which gcc

  在我的系统上,上述命令显示:/usr/bin/gcc。因此,原来的gcc命令在/usr/bin目录下。我们可以把GCC 3.4.0中的gcc、g++、gcj等命令在/usr/bin目录下分别做一个符号连接:

  % cd /usr/bin
  % ln -s ${destdir}/bin/gcc gcc34
  % ln -s ${destdir}/bin/g++ g++34
  % ln -s ${destdir}/bin/gcj gcj34

  这样,就可以分别使用gcc34、g++34、gcj34来调用GCC 3.4.0的gcc、g++、gcj完成对C、C++、JAVA程序的编译了。同时,仍然能够使用旧版本的GCC编译器中的gcc、g++等命令。

  6.2 库路径的设置

  将${destdir}/lib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LD_LIBRARY_PATH中,最好添加到系统的配置文件中,这样就不必要每次都设置这个环境变量了。

  例如,如果GCC 3.4.0安装在/usr/local/gcc-3.4.0目录下,在RH Linux下可以直接在命令行上执行或者在文件/etc/profile中添加下面一句:

etenv LD_LIBRARY_PATH /usr/local/gcc-3.4.0/lib: $LD_LIBRARY_PATH

  7. 测试

  用新的编译命令(gcc34、g++34等)编译你以前的C、C++程序,检验新安装的GCC编译器是否能正常工作。

  8. 根据需要,可以删除或者保留${srcdir}和${objdir}目录。

  后记:

  前两天刚安装好了GCC 3.4.0,把安装规划、安装过程、一些注意事项记录下来就形成了这篇文章。希望对大家、特别是还没有安装过GCC的朋友在安装GCC的时候有所帮助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