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机片的由来及运作的基础原理,看完这篇就明白了!

楼主(2021-03-09):
导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家用电气与电子器件中包含有各种各样的集成电路板。电路板上的零件使电子产品具有多种功能。在集成电路板中最重要的零件莫过于单片机。那你知道单机片的由来和它运作的基础原理么?接着往下看。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它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和存储器以及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起。

单片机

在1971年全球第一个型号为4004的计算机微处理器,由美国英特尔公司推出。同时,单片机的技术也逐渐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

单片机全称单片微型计算机又称为微型控制器,可以理解为精简版的计算机。

单片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CPU,存储器和IO。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功能是什么呢?

CPU的主要功能是运算和控制。运算就是进行各种数学计算,而控制就是根据程序代码来控制输入输出以及电平的高低。那么程序代码存放在什么地方呢?

存储

程序代码是放在存储器中的。单片机中的存储器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只读存储器ROM,另一种是随机存储器RAM。
1.1只读存储器
只读存储器,用来存储用户编译好的程序,运行时CPU直接从只读存储器中读取指令来运行。指令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临时数据,如变量放在随机存储器中。

所以可以理解为只读存储器是用来存放程序的,随机存储器是用来存放数据的。

1.2 IO
IO是输入输出模块,主要用于外部电路与CPU进行沟通。

那么这三者的具体工作流程是怎样的呢?

运行流程

一个单片机内部包含CPU,只读存储器,随机存储器和IO输入输出模块。首先将写好的程序通过下载器烧录到单片机的只读存储器ROM,然后程序逐条进入CPU,并在CPU内执行。

例如CPU可以按照程序指示并通过IO模块输出高电平,点亮外部发光二极管。

如果程序所对应的指令为运算指令,那么CPU就执行运算过程。如果在运算过程中产生了变量,那么产生的变量将存放在随机存储器中。因为CPU内部没有存放变量的地方。

IO接口是单片机与外界的接口,可以作为数据接口对外部存储器进行读写,也可以作为控制接口输出控制指令,如电机控制继电器控制等。也可作为人机交互接口,如液晶显示,键盘输入等。

单片机中的各个模块是按统一的节拍同步工作的,这个统一的节拍来源于单片机的时钟,时钟信号是一个高低电瓶交错的信号。单片机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只能执行一条指令,而且单片机的时间单位都是时钟周期的整数倍。

时钟信号来源于振荡器,振荡器分为内部RC振荡器和外部晶体振荡器,简称晶振。

由于内部RC振荡器的误差比较大,所以一般采用外部晶振在配合晶振电路,通电后产生一定频率的时钟信号。单片机的各个部件都要根据时钟信号协调工作。

时钟周期的长度影响了单片机的速度,所以晶体振荡频率也叫做单片机的主频。主频越高,单片机的性能也越高。单片机的频率一般为百兆赫兹级别,而电脑CPU的频率一般为千兆赫兹级别。

总结

总体来说,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它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存储器以及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起。

CPU的主要功能是运算和控制,只读存储器ROM是用来存放程序的,随机存储器RAM用来存放数据的。IO是输入输出模块,可以用作数据接口控制接口或人机交互接口。

文章由巢影字幕组译制

网友:
集成电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