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图像的坛友,关于ADV7393输出图像异常问题

楼主(2021-03-09):
如图,CVBS的输出图像有紫色光晕,请问有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没?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附上电路图, ADV7393 DAC输出接视频滤波器后输出到显示器上

网友:
    这图象有点过分啊

网友A:
    可以分段判断,从75欧姆匹配处断开,直接拉线看效果,先判断是数字的问题还是后面滤波的问题

网友B:
    群里做视频图像的还不少,不过我们RGB信号转成24bit的用过,会不会是时序或者数据线接的不对?图像能出来说明H,V,DE,CLK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段判断,从75欧姆匹配处断开,直接拉线看效果,先判断是数字的问题还是后面滤波的问题

    我们去掉板子上的ADV7393,从外部输入CVBS信号,可以证明ADV7393 DAC输出到CVBS接口这段路径是OK的,怀疑是DVP输入的问题,还有软件配置上的问题,具体还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里做视频图像的还不少,不过我们RGB信号转成24bit的用过,会不会是时序或者数据线接的不对?图像能出来说 ...

    时序有实际测试过,输入信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About ADV7393 ,the image output has a purple glow - Q&A - Video - EngineerZone  https://ez.analog.com/video/f/q-a/542006/about-adv7393-the-image-output-has-a-purple-glow
    这个是我在ADI论坛上发的帖子,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感觉数据线有哪几根没有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数据线有哪几根没有焊好

    我这边测试看下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目前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数据信号有一位没有输入。

网友:
    解决了就好,我们以前接触不好会出现噪点或者颜色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