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的buck电路,为什么负载不同,电压不同

楼主(2021-03-09):
比如:输入为25v,pwm开关频率为20k,电感感值为1.3mh,当负载为100R,输出为12V。将负载改为1K时,输出变为了15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开环就是无反馈控制,可以认为转换器工作在恒定输出功率状态(除非进入保护模式),这就解释了输出电压会随负载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