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能否实现AD14一样, 先摆PCB零件, 再更新网表.

楼主(2021-03-09):
如题,
1, AD14 , 可以先在PCB 上摆零件,然后再更新原理图.(此功能对 矩阵零件 特别有用)
2, AD20, 似乎不再支持这个功能. 我摆放好的零件, 更新原理后就被删除了.
3, 以上, 文字读着复杂, 其实AD14该功能特别好用. 不知AD20 能否现实?? 需要如何操作.
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
1、摆好的元件被删除,要确认一下元件号是否一致
    2、你说的矩阵零件是否指一些功能相同模块的复用?如果是可以直接用模块复用功能解决,效率更高,维护简单!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3%BF%E9%B8%B4%D3%C3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1, 如我所述, 同一个项目, 在AD14上, 可以成功更新网络关系. 所以位号是一致的. 2, 谢谢分享, 非常实用的资料. 高级且完整不失细节! 虽然第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但解决

网友:
    AD真的很垃圾

网友:
    要保持PCB和原理图中的reference一致

    谢谢! 确定是一致的, ;因为在AD14中可以正确执行. 只是换成AD20后再导, 器件就飞了.

网友:
我直接都是选择原理图中的一些元件   到PCB中  按TOL 一块一块布局的

网友:
    你确认一下你的 封装库里的封装名称是不是唯一的,别一个封装名称在好几个库都有。

网友:
    学习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